求助各路英雄

楼主(2008-12-06):
我有一台PLCFX2N_32MR的输出正常,输入不正常,各指示灯也不亮是那里有问题?

网友A:
输入不正常还输出正常!第一次遇到,输出正常表示内部在工作,但又输入不正常,是不是仅仅是指示灯的问题啊

网友B:
你的输入有没有接公供端,是不是没有电压输入。输入电压等级不要搞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输入不正常还输出正常!第一次遇到,输出正常表示内部在工作,但又输入不正常,是不是仅仅是指示灯的问题啊

 还真是,没有输入怎么会有输出呢?你的输出不受输入控制啊?

楼主:
是这样的,编一个程序不经过输入端,一开机输出是正赏的

网友D:
三菱FX输入是无源输入,你用一根导线将COM与X0端子短接一下看X0的指示灯是否点亮?

网友E:
让死心眼教教你吧...........^_^

网友F:
   你如何确定输入不正常?单单是因为指示灯不亮吗?

同意楼上的。

楼主:
输入电压正常,指示灯不亮,也没有动作

楼主:
用一根导线将COM与X0端子短接一下看X0的指示灯也不亮

网友G:
你量一下输入的COM对X0或其它X点之间有没有24V电压,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是电源问题了,PLC的输入是不受内部控制的,要出问题就是线接错或者是电源了。

网友H:
输入端有电压24V,0V是COM还是24V是COM?两样都试过电压正常的

网友D:
你将程序调出来在线监视一下输入输出点,看是否有条件没满足?这样的情况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