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的控制

楼主(2008-12-06):
想自己做一个可控硅的触发控制板,不懂元件的选用和配置,望各位高手赐教!最好有线路图哦,拜谢了!我的邮箱是:wjb15@yahoo.cn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我呀?我只要简单的控制,即把可控硅当一个开关用

网友A:
五金店买一个调光或者调速开关打开看看,那是最简单的双向可控硅控制电路。

网友A:
记得要电子的。.....

网友B:
用个单结晶体管配几个电阻、电容就可以了啊

网友C:
楼主说的有点笼统,你究竟想控制什么

楼主:
谢谢各位!我想用KP200单相可控硅控制单一的负载,只把它当一个电子开关用,如控制电焊机的一个极,谢谢各位指教,我需要具体的触发原理和元件的配置

网友A:
那你买个固态继电器就可以了,二三十块钱,简单好用。

网友D:
用固态继电器就行了,不过有些漏电流

楼主:
谢谢各位,不过答案不满意啊

网友E:
买个固态继电器就可以了,二三十块钱,简单好用

网友F:
好像没有说清楚吧。。。。。

楼主:
固态继电器?它不能用来触发的啊,可以代替可控硅而已,我是要用可控硅来控制负载啊,所以需要可控硅的触发板

网友A:
固态继电器?它不能用来触发的啊,可以代替可控硅而已,我是要用可控硅来控制负载啊,所以需要可控硅的触发板 他的触发电路已经集成在模块里面了,只要给输入端一个4-32V的电压信号,输出端就像开关接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