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C与PLC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8-12-06):
CP5611诊断都是OK的,但是下载硬件配置或程序块时总是出现33:16656错误  Online: connection could not be established. The connection paterner is not responding.  我没有装S7PLCSIM。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A:
通讯连接上有问题.....................

网友B:
看看硬件组态中地址对不对/

网友C:
通讯没连接上,看看硬件组态中地址对不对,选择的通讯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