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样的控制线路

楼主(2008-12-06):
请各位高手指点小弟一个关于这样的控制线路图,谢谢帮助.1.要求电机能够在设定的温度时间内能自动停车;2.要求时间继电器能单独控制电机的停车:3.要求温度继电器能单独控制电机停车.

网友A:
你所谓的‘电机’是一台还是多台,说的不明白无法回答。

网友B:
建议楼主拿张纸,把相关控制的逻辑关系列出来,列详细,这样比较方便别人帮你

网友C:
简单的说,将温度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的闭点串接到电机的控制回路里。

网友D:
加上两个中间继电器,jiukeyi

网友D:
加上两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E:
有图才能说话!没有图什么说,温度接点串在线路中可以的

网友F:
用温控表控制就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加上两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说,将温度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的闭点串接到电机的控制回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