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垦SPF-4K报LUN

楼主(2008-12-06):
   今天修一三恳SPF-4K的变频器,故障为无显示,经查R11烧毁.换后正常显示,但一按运行键(没有给频率)机器就报LUN,该机还有个怪现象,是无法更改任何参数,换控制板也一样,查到控制板的5V电压正常..

    倾动部分该查的都查了,继电器没有吸合,到三极管TR4  C2655的24V(供继电器工作)的电压是24V,正常,短接C2655后继电器工作,换新的C2655后,运行或报警...往上查到PC11光藕,换后到控制板一路正常.

    电源部分,对比另一台机查所有电容电压都正常,考虑该机无法修改参数应该是拍插不好.但是检查了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说明:故障范围只能是驱动板(含电源)这块.电源检没有送到CPU板这一毛病....电源检测是...

 大家是否遇到这样故障或者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换UPC358HA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