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台伺服怎么了?会自己跑!

楼主(2008-12-07):
朋友的一台龙门设备,有一次下班后没停电,侧铣头竟然自己升上去把横梁给顶坏了!我去检查后发现它是速度控制,不用手按住升降按钮,继电器不吸合,伺服就没有给定!

我就纳闷了,没有速度给定,怎么自己就跑上去了呢!?伺服是国产的。

我一直用进口或台湾伺服!不知道国内的伺服质量怎么样?最近接了个单子,要求用国产伺服,数量每月10套,真的不知哪家的好?

希望用过国产伺服的朋友推荐一下!如果你的建议被接受,请你吃饭!

网友A:
弱电情况下,干扰和感应电压或许引起各样的误信号。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排差后,再作决定。

至于用进口和国产的,本人不发表意见了。呵呵。

网友B:
你说的伺服没有给定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是伺服一直处于就绪状态,三相电也一直供应,只是速度信号没有给?如果那样的话可能是零漂吧。如果那样的话那要好好处理一下屏蔽和接地,或者修改控制电路。

至于国产伺服说老实话我觉得国内几家做的都是一样的。

楼主:
楼上的的朋友你好!

是伺服一直处于就绪状态,三相电也一直供应,只是速度信号没有给!已经采取了屏蔽和接地,我也怀疑是零漂,好像与驱动器有关吧!?有人说国内的都这样!难道。。。。

网友C:
该做的保护还是要做一下,尤其是速度模式下的干扰零漂本身就是肯定存在的。
比如说不动的时候停止供电,如果需要保持力矩就加一个电磁制动器
或者工作在位置模式,一般说来国内的伺服都只注重脉冲方式的位置模式

网友D:
零飘问题不仅仅是国内伺服才有的问题,零飘顾名思义就是伺服工作在模拟给定模式下,比如模拟速度给定,信号给定端口的零点电压偏离理想的零电压所导致的微小偏置,这与系统的信号源端和终端电路的零点误差,信号连接回路的阻抗、接地、屏蔽,甚至信号源端和终端的模拟电路的PCB布局,尤其是模拟地线走线模式等等都有直接关系,国内设计能力低是事实,但零飘绝对不是国产伺服的“专利”,否则业内也就没有必要掀起全数字的浪潮了,因此零飘是模拟伺服不可避免的根本现象,国内外的差别仅仅是水平高低,而不是有与无。因此模拟伺服都会有零点偏置调整参数,有的数控系统也有输出端的零点偏置调整能力,以此尽可能降低系统的最终零飘水平。

另外,有些系统可以提供零速锁定功能,也就是模拟速度模式下,实际速度或给定速度低于一定值时,令伺服进入暂态的定位模式,表面上给人以速度为零的感觉,并真正实现转子的“零速”,不过此零速是“假”的。

国产伺服目前技不如人是事实,但零飘的屎盆子千万不要只扣在国产伺服上。

网友E:
就算是零飘会移动但也是随机的想各个方向移动,而且不会很大,宏观上看只是在原地小范围运动,不至于超上走太多,何况顶到横梁后会用于过载而伺服报警停止继续移动。估计是人为操作失误而没有人主动承认而已

网友D:
零漂 vs 零点偏移,楼主的问题很可能源自速度环的“零点偏移”,而不仅仅是随机性的“零漂”。

网友F:
有继电器的常闭触点将UVW三相短路,想必是抑制零漂来的?

网友G:
提供零速锁定功能,也就是模拟速度模式下,实际速度或给定速度低于一定值时,令伺服进入暂态的定位模式,表面上给人以速度为零的感觉,并真正实现转子的“零速”,不过此零速是“假”的。,

虽然是假的,但比如安川或松下,具有此功能确实很有用哦。国产没有么?以前没注意,还以为都有呢

网友D:
“有继电器的常闭触点将UVW三相短路,想必是抑制零漂来的?”———此功能在日系伺服中叫做动态制动,必须在驱动器断电或使能解除时才能用,所以并非用于解决零速漂移问题。

网友H:
我觉得PISTON的观点"估计是人为操作失误而没有人主动承认而已"可能性比较大

即使存在零飘造成运动,伺服速度模式,控制但控制器(数控系统)有位置环作用,会自动回位,只能在原地小范围运动,不至于超上走太多

网友H:
除非控制器(数控系统)是开环控制

楼主:
首先声明:"估计是人为操作失误而没有人主动承认而已"可能性是零!

因为有一次我刚好在现场,看见伺服在慢慢的转动,由于减速比是1:10,所以如不仔细,根本看不出丝杠在动!我检查的结果是此时给定电位器的电压根本没接到驱动器上!

网友H:
不知你的龙门设备是用什么控制的?估计是开环的

网友I:
“我检查的结果是此时给定电位器的电压根本没接到驱动器上!”

这就是人为操作失误了。

楼主:
谢谢你的关注!是朋友的设备,出了点问题,让我解决!正像你所说,是开环!但是,即使是开环,也不应该自己跑呀!

网友I:
“但是,即使是开环,也不应该自己跑呀!”

速度开环,就是会自己跑的。

楼主:
版主大人你好!据我所知,一般情况交流伺服驱动器包括的速度环和力矩环等,不知对否!?请赐教!谢谢!

网友J:
我们那有台立车最近也有类似现象,西门子802c数控系统,力士乐驱动,3相交流伺服电机,光电编码器反馈,左刀架水平移动。数控是后来改的。此刀架又手动和数控两种工作模式,手动可用手持单元控制。有时从手动转换到数控,刀架自己就会动。量还很大。不知是楼上说的0漂?另外如果是0漂那么数控显示为什么反映不出来?

网友I:
"有时从手动转换到数控,刀架自己就会动。量还很大。不知是楼上说的0漂?"

应该不是,具体原因可能要仔细分析切换的动作.

"据我所知,一般情况交流伺服驱动器包括的速度环和力矩环等,"

是的.

网友K:
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

我做实验时,手动模式下,让Y轴来回走,然后Y轴自己就跟飞车似的跑起来了,但是点急停可以停下来。

具体原因还不是很清楚,初步估计是卡的问题。

网友L:
三菱的也有这个情况,没有给脉冲就自己转动,但是很微小,不仔细观察根本就发现不了,后来只能想办法每次断电!

网友M:
有时控制卡的模式没选对,也会让电机自己跑的,比如GALIL卡,如果接线接的是步进模式的脉冲方向信号,而控制卡却是在速度模式下,没接跳线,那么一上电一使能,就自己跑了

楼主:
楼上朋友你好,那台设备没有控制卡!

网友N:
这属于速度环零速不准,即使给定为零,但伺服不认为是零,所以在使能状态下,仍然会缓慢移动,这种问题不仅仅是国内伺服有,国外伺服也一样不可能根本消除。其根本原因是伺服模拟端口的零点不准,所以很多伺服都有零点偏置电压的调整参数,建议楼主调调这个参数试试,看看这样的速度能否减小,或者反转。然后试着尽可能使漂移速度降至最低。

不过使用时一定要切记,不干活时,即使机床不下电,伺服也必须解除使能,驱动器的使能端一定不能接死,而是要以I/O可控。

网友O:
同意Schmidt  的说法

楼主:
谢谢!Schmidt !你说的很可信!

网友P:
下班床子不断电?胆子够大!

楼主:
呵呵!有时候操作工就忘了!

网友Q:
我碰到一次修雕刻机,客户那里有3台四开机,在地上打根铁棍,然后3台四开机地线都接到这根铁棍上。还有一台精雕机,用的是200W松下伺服电机,开机回原点不正常,检查是X轴原点信号不稳定,这台雕刻机没有接地线,我就让客户先把地线接上排除干扰试试,客户就拿根线把控制柜地和那根铁棍接在一起,结果刚开机还没有让机床动,Y轴自动向Y+方向运动,直到撞到行程开关报警,把地线松开就没事了。估计是那3台四开机有干扰通过地线给传到Y轴上了,地线接的也不标准,后来给精雕机单独接了根地线就没事了。

网友R:
难道没有做极限保护的吗?

网友E:
“我碰到一次修雕刻机,客户那里有3台四开机,在地上打根铁棍,然后3台四开机地线都接到这根铁棍上”-------按说那应该叫接地极,但看看后面的结果-----“刚开机还没有让机床动,Y轴自动向Y+方向运动,直到撞到行程开关报警”------看来也就只能叫做铁棍了!哈哈!

网友D:
地线是很考究的东西,绝不是随便打根儿铁棍,撒点儿盐水那么简单的事情。

网友Q:
今天修机碰到问题比较奇怪,一台雕刻机在加工中X轴或者Y轴会慢慢向X+或者Y+方向运动,而且按急停都没有用,直接把空开搬下来机头才停下来,出现频率大概加工半小时就出现,有时是X轴,有时是Y轴,机床用的是步进电机。上午搞了半天,检查刀路,换控制卡、接地线,换步进驱动器,检查信号线,换电脑都不行。按说这种现象应该是有干扰导致X轴或者Y轴自行运动,可是从电脑到电机这一路都换了下来,而且我亲自接了地线,就算有干扰应该也排除才对,可就是不行。而且出故障时候按急停开关机床应该立刻断电才对,可这次怎么按也不能断电,只能直接搬空开。更诡异的事是到中午吃完饭回来继续观察,结果下午做了4个小时没有再出现故障,客户问怎么回事,我说应该是干扰问题,能用先用,出问题再说,先糊弄过去,回家现在还想不通。

网友I:
"而且我亲自接了地线,就算有干扰应该也排除才对,"

如果不是您亲自打了地桩,干扰排除不了也正常

网友S:
我试验过安川CACR-SR系列的伺服速度控制模式下,给定电压为零,也会自己动,不奇怪。

网友T:
“......伺服速度控制模式下,给定电压为零,也会自己动,不奇怪”———没错!

网友U:
台达的伺服驱动器就可能,性能比较稳定

网友V:
零飘很正常,你可以装限位保护,这样不会把横梁给顶坏

网友W:
零漂和哪国的伺服没有关系。

伺服工作在速度方式下,且上位控制系统没有做位置闭环的话,出现电机慢慢漂移,是很常见的事。因为没有绝对的0V,只有相对的0V。不过一般的伺服都有个零漂补偿的参数。

网友X:
小弟来说说我的看法 伺服的零点飘逸是允许的 很正常 闭环了后 就会受pid的运算的限制而控制在0速状态(左右微动,几个脉冲把),开环的话 就会不受控制 自己飘逸,如果像你锁说的 ,肯定是输入点有不稳定信号 干扰而已

网友Y:
伺服的零点飘逸是允许的 很正常 闭环了后 就会受pid的运算的限制而控制在0速状态(左右微动,几个脉冲把),开环的话 就会不受控制 自己飘逸,如果像你锁说的 ,

网友T:
支持“鹿工”关于“零漂”无国界的客观观点!

网友Z(2011-11-17):
我也有一台伺服,是埃斯顿的,安装在数控机床上面,模拟速度指令。上电也会自己运转,而且在加工工件时刀具一靠近就会堵转,通过监视功能发现力矩只用了60%。额定速度是2000r/m,在1900r/m时就会再生异常报警,怎么解决,求救

网友AA:
怀疑是零漂

开环就不适合用速度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