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的问题

楼主(2008-12-07):
台达伺服电机转一转到底要发多少个脉冲,有的说2500,而有的说是10000个

网友A:
根据电子齿轮比 不同 1:1情况下 一圈时10k的脉冲

网友B:
对:任超 关于

根据电子齿轮比 不同 1:1情况下 一圈时10k的脉冲

内容的回复:请联系台达分公司,你在那区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
对:任超 关于

根据电子齿轮比 不同 1:1情况下 一圈时10k的脉冲

what‘s wrong

内容的回复:请联系台达分公司,你在那区域?

网友C:
取决于所用的编码器,一般伺服电机自带编码器,看其规格不同,编码器的规格也不同,建议查看伺服电机资料确定

楼主:
谢谢大家了,不过我还是不太明白,我是说在电子齿轮为1:1的情况下是多少,有的说4倍频是10000,可是手册上写的就是2500啊

网友D:
电子齿轮为1:1的时候是10000个脉冲1转

楼主:
请问大家在电子齿轮比为1:1时,是不是用AB相脉冲输出的方式就是10000个一转,用脉冲+方向的方式就是2500个一转呢

网友D:
1:1时都是10000个脉冲/转

网友E:
我同意楼上的说法,看电机型号查下编码器的具体型号和参数。市场用的2500P/R大都4倍频的也就是 说是10000P/R,最好自己查下编码器型号在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