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手空压机启动器问题

楼主(2008-12-07):
我单位的一台7.5KW空压机,为设备供气,正常频率为每隔一分钟启动工作15秒左右停止,正常使用半年后原配的电磁启动器烧毁了,新更换的电磁启动器为最高可调18A电流QCX5(MS-K)(WQC)电磁启动器,按原样安装后工作半小时即烧毁上装头(即三相电接线桩),接连换三个都是如此,有时候几小时,有时候一两天,排除接线不牢等因素,空压机电机和气压开关都没问题,真是郁闷~!又新买了第四个,这个再出问题解决不了,老板会炒了我,大家出手帮一把~

网友A:
气罐太小了吧。启动那么频繁。启动电流估计也有60-80安。启动那么频繁 确实容易烧。建议换大气罐,50安接触器。

本人新手,仅供参考。还是看老鸟给你的意见吧。

我也学习下

网友B:
买个过流量大点质量好点的接触器!

网友C:
启动那么频繁,可以使用大一点的接触器。电流整定不变。

网友D:
如此频繁的起动对电机和接触器都是严峻考验。建议换大容量的接触器和加大储气罐。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刚去电器市场看了下并拿回一个50A接触器,明天上去再试。

网友E:
50A都太小,你那个位置能装下多大的接触器就买多大的,我建议用100A的。

网友F:
大一点的 接触器到是好一点。你还是查一查把,楼上说的也对把气罐加大也可,频繁起动不应在接触器上啊

网友G:
如此频繁的起动对电机和接触器都是严峻考验。建议换大容量的接触器和加大储气罐。
还有,把接触器换成固体接触器。

网友H:
建议使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I:
不是烧触点烧接线柱有点奇怪,你买的可能是假冒伪劣产品,接线柱不是铜全部是铁的,还有你要检查气压开关,停机时有个放气开关如果坏了,每次启动都是带负载启动,肯定电流很大。

网友I:
还有如果条件允许你可以吧启动气压调低一点,这样启动没那么频繁。

网友J:
为什么不用变频器控制:安装一压力传感器,做闭环控制。

网友K:
想办法避免频繁启动,

网友L:
启动太频繁了,解决方法1改小气泵或电机和气泵皮带轮的比值2加大储气罐或者用气量,当然能配上变频器就更好。

网友M:
引用 网友I:
不是烧触点烧接线柱有点奇怪,你买的可能是假冒伪劣产品,接线柱不是铜全部是铁的,还有你要检查气压开关,停机时有个放气开关如果坏了,每次启动都是带负载启动,肯定电流很大。

还要注意气压开关动作的临界点,这点很重要,开关动作不灵敏启动时电流会很大.

.

网友N:
你的启动也台频繁了吧?最好加一台空压机,要不就把启动压差调大点

网友O:
停机时有个放气开关如果坏了,每次启动都是带负载启动,肯定电流很大。

网友P:
看看是否带压起动,起机时,电机要转的很轻松,否则就是关气阀坏掉,起机时带压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帮助!放气开关是好的,我估计还是假货给坑的,买的三个接触器都是同品牌同型号的,全部报销,又另购了德力西的接触器改装,已运行24小时现在一切正常,密切监视中~但启动太频繁属实一大隐患,正在研究改进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