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伺服的编码器比起日本的好像差得很多啊

楼主(2008-12-07):
看伺服电机得编码器,国产的大多是2000左右线的,日本的很多都用的是16\17位,差不多就是65535线了吧~
怎么会差这么多呢?不知日本的驱动器能够把这么精密的编码器用起来么?就算他定位精度是20线,按理也可以到0.1度左右了?

网友A:
是呀,这就是差距呀。

楼主:
又查了一下资料,16位编码器不等于2^16=65535线
倒是很多17位的编码器,实际上是有16384线,不过也有2000线编码器的8倍多了

网友B:
日系伺服普遍采用2的17方的编码器,不过那只是名义分辨率,而不是精度,这样的编码器盘片上其实只有256个周期的正弦模式的物理刻线,也就是2的8次方,然后内部电路再采取2的9次方,即512倍的细分,才能达到每转13万计数值的检查分辨率,即10秒,该分辨率原则上是单调的唯一的,不过总体精度并不高,大约为±80秒以上(根据多摩川的资料)。

差距是有的,不过国内伺服厂家已开始转向2的17位编码器,广数、华大、埃斯顿、凯恩帝、爱默生等等都已有所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