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的菜鸟问题

楼主(2008-12-07):
为什么我实行movr 30.0,vd200这条指令后  在VD200的地址里显示的是个很大的数(1106244680)  我是用仿真器的  是仿真器不对还是程序不对啊?/???请教各位大侠拉

网友A:
数据的类型不对.

误选为双整数了.

网友A:
VD200中的30.0是实数,用双整数显示就是11062446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VD200中的30.0是实数,用双整数显示就是1106244680

谢谢大侠  我明白了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