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电机力矩的问题

楼主(2008-12-07):
影响三相异步电动机力矩的因素都有哪些?它们之间都是怎样的关系?我对这个问题很模糊,请各位高手耐心指教?

网友A:
影响三相异步电动机力矩的因素转差率和电压

网友B:
矩公式为T=9550xP/n,同功率条件下直流电机的转速要高于交流电机的转速,所以交流电机的扭矩大点 ,所以功率大的力矩当然大了,但这个前提条件是电压是恒定的,电压的大小和力矩成平方关系

楼主:
变频器能否改变电机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