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贡开关?

楼主(2008-12-07):
在资料上看到了贡开关的名词,没有具体介绍手头没有资料可以查询?各位高手有使用过的请指教!!!!1

网友A:
你是看错了吧?回去再认真看看,反正我从未见过“贡”开关。知道的来说下,让我见识见识。

网友B:
是不是俗称的“水银开关”?

网友C:
对啊 、不就是水银开关吗

网友D:
是水银开关吗

网友E:
是“汞”,非“贡”也,“汞”即水银也。

网友F:
是的   这个我也听我的同事 说过

是水银开关    也就是限位开头

网友G:
汞,水银开关, 见过两种, 都是限位的,一种是压力的, 一种液位浮球的

网友H:
汞.是水银开关.可作振动,倾倒检测

网友H:
以前一鸿运扇有作为倾倒检测

网友I:
应该就是水银开关。........

网友J:
湿簧管??有毒,不环保,应该没生产的吧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因为水银对环境有害,所以为限制使用的产品。

网友K:
第一次听说,见识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明白了一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