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设备是怎么回事?好修么?

楼主(2008-12-07):
数控设备没动过,不知道都主要包括哪几大部分,修理技术好掌握么?

网友A:
基本包括控制系统(含软件)和执行机构.多数的故障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B:
我不同意楼上的已经

FANUC的系统故障9年一遇,数控设备的故障多数是外围的问题,传感器磨损,光栅尺线被损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