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变压器次级接地的问题

楼主(2008-12-07):
我有一个问题关于变压器的,初级为380VAC,次级有两路,一路110VAC,另一路24VAC,我不知道这两路是否都要接地?还是只接其中的一路?如果不接地会有什么问题?多谢了

网友A:
变压器本身接地就行了

网友B:
变压器本身接地就行了, 次级不用接地,还可以起到隔离变压器的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本身接地就行了, 次级不用接地,还可以起到隔离变压器的作用

网友D:
次级不用接地,还可以起到隔离变压器的作用

网友E:
变压器本身接地就行了,110VAC次级接地不安全,24v经过整流后,直流负极接地。可以参考机床类图纸。

网友F:
但是变压器本身接地就行了已起到了作用,我还是同意五楼的意见啊,接了不嫌多,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G:
二次回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接地形式,

网友H:
变压器本身必须接地,110VAC次级接地,24vAC一端也应接地

网友I:
变压器本身接地,次级不应接地,如果次接地就起不到隔离的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