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用什么好

楼主(2008-12-07):
要测量的温度在摄氏110到140之间,用热电阻好还是用热电偶好

网友A:
我感觉用PT100或PT10就可以,热电阻比热电偶价格便宜一些,要测温度不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用PT100或PT10就可以,热电阻比热电偶价格便宜一些,要测温度不高

网友C:
用热电阻

网友D:
用热电阻好

网友E:
用PT100热电阻

网友F:
我觉得用热电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