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OP-A57CSTD触摸屏报警历史记录

楼主(2008-12-07):
DOP-A57CSTD触摸屏的报警历史记录样储存,怎样清楚记录???

网友A:
存储可以把断点保持设置在U盘,  报警历史记录就存储在U盘了  清楚要用到控制区第2个字的bit3 这个位

当bit3 为on时 清楚报警缓冲区

楼主(2009-03-16):
还不太清楚   那我的程序该怎么做呢    我常数1传送到那个地址就行了吗       那个地址是多少呢??

网友B:
得编程吧,用程序保存!

网友A:
如果控制区长度开启大于等于2,控制区第二个字传送常数2的3次方,也就是8就行了吗

网友C:
楼上说的对,控制区用习惯了很方便 路过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