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LC PID调节问题

楼主(2008-12-07):
我用的西门子300 系列PLC,输油管道有个压力变送器进PLC,在控制变频器,使输油进口压力保持恒定

小弟是新手 希望哪个高手帮我一下 写清楚一点,用FB41 参数太多,我看不太懂

先谢了

网友A:
等人来解答

网友B:
你就用FB41这个块吧.这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好用的.哪个地方不明白你在论坛里写出来,会有许多人回答你的.网上也有很多资料的.

网友C:
 用FB41吧,虽然参数多,但控制的只有几个,楼主10分钟就能搞定

网友D:
网上有FB41参数的说明,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E:
压力自动控制可以直接用变频器控制,为什么要用PLC控制。

网友F:
我公司主要代理西门子,三菱,欧姆龙产品.有需要帮忙.可以联系联系.谢先生 13671884704 福州盈泰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QQ:595725448

网友G(2009-06-23):
找一细心高手帮助吧!

网友H:
一般变频器都自带PID功能  可以直接用变频器控制

选择PLC完全可以,可以自己编一段PID控制的程序,或是用厂家编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