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变频器参数的修改?

楼主(2008-12-07):
经常看到关于修改变频器参数,到底要怎么才可以修改他的参数?那些参数可以修改,他们分别又表示什么意思?望举例说明,最好能举台达变频器的例子!

网友A:
最好的就是看说明书。

网友B:
变频器使用说明书上都有,一般设一下上下限频率,控制方式,电机参数和一些自己需要的参数

网友C:
S9与S11型电力变压器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