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高手

楼主(2008-12-07):
西门子314CPU,怎么做一个按钮启动停止,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么简单的东西还是你自己做吧!先画出图看着编程就好了。基本的东西有自己去学习,给你程序是害了你。

网友B:
要用一个计数器,计数设定为2,当计数值等于1时开,等于0时关。

网友C:
给你一个小代码:

A I0.0

FP M0.0

JCN L00

A Q0.0

NOT

= Q0.0

L00: NOP 0

网友D:
也可以用异或做

LD I0.0
EU
= M0.0

LD M0.0
AN Q0.0
LDN M0.0
A Q0.0
OLD
= Q0.0

网友E:
单按钮的启停?用RS触发器做吧

网友F:
随便找本书里都会有这个程序

网友G:
上图转贴于唐山味不浓,也可以按照二楼朋友所述的用计数器来做.

网友H:
楼上的梯形图就很好,我都是那样用。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