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GTO器件-集成门极换流晶闸管

楼主(2008-12-07):
当前已有两种常规GTO的替代品:高功率的IGBT模块、新型GTO派生器件-集成门极换流IGCT晶闸管。IGCT晶闸管是一种新型的大功率器件,与常规GTO晶闸管相比,它具有许多优良的特性,例如,不用缓冲电路能实现可靠关断、存贮时间短、开通能力强、关断门极电荷少和应用系统(包括所有器件和外围部件如阳极电抗器和缓冲电容器等)总的功率损耗低等。  在上述这些特性中,优良的开通和关断能力是特别重要的方面,因为在实际应用中,GTO的应用条件主要是受到这些开关特性的局限。众所周知,GTO的关断能力与其门极驱动电路的性能关系极大,当门极关断电流的上升率(diGQ/dt)较高时,GTO晶闸管则具有较高的关断能力。一个4.5kV/4kA的IGCT与一个4.5kV/4kA的GTO的硅片尺寸类似,可是它能在高于6kA的情况下不用缓冲电路加以关断,它的diGQ/dt高达6kA/μs。对于开通特性,门极开通电流上升率(diG/dt)也非常重要,可以借助于低的门极驱动电路的电感比较容易实现。IGCT之所以具有上述这些优良特性,是因为在器件结构上对GTO采取了一系列改进措施。图1是IGCT管饼和芯片的外形照片,芯片的基本图形和结构与常规GTO类似,但是它除了采用了阳极短路型的逆导GTO结构以外,主要是采用了特殊的环状门极,其引出端安排在器件的周边,特别是它的门、阴极之间的距离要比常规GTO的小得多, 所以在门极加以负偏压实现关断时, 门、阴极间可立即形成耗尽层, 如图2所示。这时,从阳极注入基区的主电流,则在关断瞬间全部流入门极, 关断增益为1, 从而使器件迅速关断。不言而喻, 关断IGCT时需要提供与主电流相等的瞬时关断电流, 这就要求包括IGCT门阴极在内的门极驱动回路必须具有十分小的引线电感。实际上,它的门极和阴极之间的电感仅为常规GTO的1/10。  IGCT的另一个特点是有一个极低的引线电感与管饼集成在一起的门极驱动器。IGCT用多层薄板状的衬板与主门极驱动电路相接。门极驱电路则由衬板及许多并联的功率MOS管和放电电容器组成。包括IGCT及其门极驱动电路在内的总引线电感量可以减小到GTO的1/100,表1是IGCT的电特性参数。  目前,4.5kV (1.9kV/2.7kV 直流链)及 5.5kV (3.3kV直流链)、 275A <ITGQM< 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