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配电柜中动力线大小的选择?

楼主(2008-12-07):
有一个配电柜,有一个总开关和一个总接触器,总接触器下面配有5个电机的开关,开关下面就是各自的正反转控制接触器,电机容量分别是11kw,7.5kw,4kw,5.5kw,4kw,在成套的时候厂家在总开关和总接触器之间动力线每相只配了2根6平方的铜芯线,到每个电机输出线都配的小,现在调试时,一个电机启动运行后,如果启动别的电机,这个电机就停下来了,等这个电机停止后,那个电机又可以运行、

这是不是和配线太细有关?

网友A:
  [你的我看不懂呀 能不能说明白一点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我看不懂呀 能不能说明白一点拉

网友C:
是不是有互锁呀,或它们之间有顺序控制

网友D:
    引、用“                          [你的我看不懂呀 能不能说明白一点拉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说法,不是线太细的缘故,六平方的线足可以的,这可能是互锁了。跟控制线路的接线有关系。

网友F:
我也认为不是线的问题,两跟六平方的可以通过70A,功率可以达到35KW,你的总功率才31KW,完全够,我认识是控制上有互锁。

网友G:
完全同意6楼、7楼的意见

网友H(2012-01-28):
   我认为在排除互锁的前提下就是线路小的原因,因为线路细在电机启动的时候就会瞬间产生很大的压降,这样在超出已经启动的电动机接触器电压时就会磁力不够而跳开,从而是一个启动一个停的现象。

网友I:
回答的忒晚了   估计早忘了这的人还这么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