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热继电器

楼主(2008-12-07):
请问大家:变频器后面能否加热继电器?

网友A:
能肯定能,一个变频器带多台电机时必须加,一台带一个可以不加,但要要调参数,

网友B:
最好选用机械式的,电子的很容易误动作。

网友C:
一台变频控制一台电机时,不需加热继的。如果有转工频时才有必要加的。

网友D:
变频器后带多台电机时必须加热继,否则可能会因一台电机故障而引起整个系统事故,带一台的时候也尽量加上。

网友E:
变频器后不用加热继电器,根据需要加接触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一台变频控制一台电机时,不需加热继的。如果有转工频时才有必要加的。

网友G:
可以加热继电器,但大多变频器都有过流保护,所以没必要。控制多台电机时有必要加,这样可以避免其中一台电机损坏变频器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