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电磁辐射对人体是否有影响的事 !

楼主(2008-12-07):
我想问问枕头后面是二四的砖墙,墙上有5块模拟量的电表,就是那种老式的转盘式电表,电力局还加了远传装置,这对人体有影响吗?
无意中发现的,电脑的显示器放在这个位置屏幕干扰的很厉害,离开一米远就正常了。
睡觉的地方是二楼,电表箱在室外四米高的地方 。
国家有关于电磁辐射的标准吗 ?
望大家指教!可能大家说挨个位置就行。不过我们这800多户每5家就有一家是这样的,户型设计这个位置一般都是放床的。

网友A:
我一个亲戚,他们整个村在高压线下

有好几户电视机都给雷击坏的

不知道对人是否有影响

网友B:
任何用电设备都有电磁辐射,任何电磁辐射对人都是有影响的,只是大小的问题。

网友C:
好像只有低频的对人影响大点。高频的暂时没见有报道。当然功率也是个问题。

网友D:
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一般的家用电,感觉不是很明显。

网友E:
任何用电设备都有电磁辐射,在我们一般接触到的强度下,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对人会造成伤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任何用电设备都有电磁辐射,在我们一般接触到的强度下,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对人会造成伤害。

可以到网上搜下,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很多

网友G(2009-01-06):
http://www.es.org.cn/download/99-1.pdf

网友H:
为了健康安全, 还是远离电磁辐射吧,

网友H:
电磁辐射是否引起基因突变 ?

网友I:
肯定是有影响的,当时上大学时跟老师做实验,我们把低频和高频信号加在线圈上,用他们产生的磁场作用到兔子和老鼠的头部,大概是2个星期后,把兔子和老鼠的脑子做切片时,发现脑细胞有明显的变化,有些已经萎缩,有些就是畸形,总是肯定是有影响的,建议远离。

网友I:
不过也不用谈磁色变,辐射强度和物体与源的距离有很大关系,当时用测量时,离着距离稍远点,就下降很多。手机也有辐射,特别是第一次振铃的时候,指针能看到明显的便宜,具体值时间常了,就忘了。

网友J:
现在辐射到处都是,防不胜防啊!

网友K:
当然有危害!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以前在某手机厂上班(修手机)常用基站及各种仪器修理手机,结果是刚去时没什么,但后来发现我头发掉得比以前多了很多,(我头发很健康)后来我辞职了,换了一家新单位,结果不知不觉中又好了。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解决办法:把你脑头的电表最好装在防辐射的铅铁皮盒子中,不会很费事,但要和电力谈好!

网友L:
辐射是有,但不能影响身体键康,

网友M(2009-02-21):
电脑辐射不好说   本人比较懒  电脑就在自己床边   上完网 直接睡觉  只要电脑一宿不关     早晨起来  肯定头晕  并且鼻孔里面有鼻涕   并且是土黄色的 (因为有点轻微鼻炎,所以会有点鼻涕)    我 觉得 对身体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关了电脑睡觉 就没这现象

网友N:
电脑肯定对人体有影响了,最好远离。

网友O:
当然有影响,特别是影响脑子的清晰,离得越远越好.如果在电磁源与床之间有条件设置一金属网状隔断将是最佳选择.供参考.

网友P:
电磁电磁电磁,电产生磁,磁影响电,或再产生磁。

人体中有电吗?不知道

人体中有产生磁场的介质吗?铁元素是有的吧?

通过假设推理,应该对人体有影响。

我不是生物学家,只好假设了。

网友M:
真惊了   看来得换个地方 睡觉

网友Q(2009-08-22):
辐射无处不在。工频的辐射很微弱,比起你用手机来可以忽略不计了。高压(万伏以上)的辐射不可不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