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00多机以太网共享与fx3u232通讯速度问题

楼主(2008-12-07):
三台mt8000触摸屏以太网通讯,其中一台A与fx3u,232bd通讯,其它两个屏B、C通过以太网和第一个屏A共享与fx通讯,B、C每个屏使用fx地址20个字,现在使用情况速度不是很快,B、C显示速度比起A来感觉明显滞后,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B、C的显示速度,目前测试的网线距离在3m以内,232通讯波特率已经是19200了,通讯线3m以内,问其他还有什么办法在显示plc地址内容时,滞后一秒以内就显示出来?谢谢

网友A:
除非将A当成server, 常用数据先使用数据传输功能先存放置到LW, B与C都来读取A的LW, 不然A, B, C都使用同一个串口与fx通讯 , 速度自然不会太快
数据传输功能可以使用触发式数据传输, 让B与C来启动,

楼主:
谢谢答复,假如加入地址少一点,b、C每个屏6个地址读plc的话,会不会好一点,把这12个地址设成连续的,比如D0-D11,就是,b、c两个屏还有2个数据地址需要返回到plc,读的称的重量数据,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好方法?

这样的方案看来对触摸屏通讯要求太高了,看来有问题,想省几个银子啊

网友A:
在HMI A上把常用的12个数据使用[数据传输]写到LW, HMI B与C都读取LW即可
把这12个地址设成连续的, 是一个好方法,
为了效率, 不要持续进行[数据传输], 你可以使用[触发式数据传输 ], 他的生效位元读取自B或C, 这样在HMI B与HMI C连接到HMI A时, HMI A才会进行此项传输

网友B(2012-07-24):
触摸屏中的地址和PLC中的地址不一致,怎样可以使其对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