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相步进电机接线方法

楼主(2008-12-07):
各位老师请问两相步进电机的高速接线方法,还有电流是怎样设定的?

网友A:
高速接线方法,哪象在哪个资料上看到,记不得了,电流是在驱动器的设定,有一个参考电压与参考电阻,通过调整这两个值,来设定输出

网友B:
步进电机转不起来,接线有严格要求吗?

网友C:
"步进电机转不起来,接线有严格要求吗? "

无所谓严格,就是对或者错而已,
"各位老师请问两相步进电机的高速接线方法"

高速,是指8线的线圈并连吗?

楼主:
是并联的,可电机抽头是六线的 ,电机线圈不知道是不是八线,是不是要打开电机后盖

网友C:
那很有可能做不到并联了.

网友D:
中间的是抽头,电流减半

用万用表很容易打出来,那是一对线,和中间抽头

电流设定那是驱动器的问题了

www.telbridg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