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姆龙CQM1H CPU51忘记密码怎么办

楼主(2008-12-07):
请教欧姆龙CQM1H CPU51忘记密码怎么,且没有备用程序

网友A:
清掉程序,重新下传;

再就是JM PLC,不过这个软件现在有点贵

网友B:
如果有原程序,那就将PLC的初始化,然后得新下载。

网友C:
目前,很少有人能解这种PLC,你去www.ymmfa.com网上看看,那里有密码pojie专栏。

网友D:
用编程器或编程软件如CX-P将密码DM清零即密码为0

网友D:
没有备用程序请先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