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松下交流伺服电机震动如何解决

楼主(2008-12-07):
有一台数控车床,用的是松下驱动器,其中一台伺服电机空载转动一分钟左右发生震动,急停关机重开后有时候电机还不能转动,但系统的坐标还是照样变动,我试过将另外能正常工作的Z轴驱动器与x轴驱动器调换,但故障还是在原来那个电机,我这台机床买了两年啦,请教这是什么原因呢,改如何解决

网友A:
故障还是在原来那个电机?

还是故障在那个驱动器啊。?

这个很关键。如果故障一直在电机上,那么有可能是机械形变等影响;

如果故障在驱动器的话,可能得维修或更换驱动器了。

网友B:
驱动器有没有报警?

网友C:
先确定是机械问题还是电器问题如果机械没问题那就是电机问题了QQ932887098

www.zjhengxi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