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QMIH-CPU51密码怎么解

楼主(2008-12-07):
请问CQMIH-CPU51密码怎么解

网友A:
你在网上搜一搜OMRON的解   密软件,试试看能不能解   密。一直没用过。

网友B:
好像是解不了的 穷举法。别的方法没试验

网友C:
我也想解艾,找不到哦

网友D:
密码是四位数,16进制,如果你有时间可以用穷举法试,

网友E:
不能用穷举法,密码如果连续输错三次,CQM1H就不再接受新密码。可以去www.ymmfa.com网上看看,那里有密码pojie区。

网友F:
呵呵;CQM1的可以解,这种型号的就不要解了,白费力气;

网友E:
成都某人可以解这个机型,不过软件他不卖,解&密收费太高!

网友G(2009-02-16):
欧姆龙的JIEMI软件好象网上挺多的,难道都不行么?

网友H:
这种型号的就不要解了,白费力气

网友I:
这种型号的就不要解了,白费力气 ;

这人东西好难找的。据说成都的一个牛人可以解,不过解一个要收6K,……

网友J:
CQM1的可以解,这种型号的就不要解了 费用太高

网友G:
手头正好有个cmp1a,,试试看

网友K:
对于一般人来说。无解,

网友L:
那太难了,四位数的组合

网友M:
CMP1A的我解过,是穷举法的,要解半个多小时,CQMIH不好解的,

网友N:
不是很复杂可以重新编程了

网友O(2009-05-13):
这种机型,目前无解。实在要解,有高高人可以做,不过价格可是不菲哦

网友O:
劝楼主不要去找了,徒劳,还是重点看控制流程,争取自已做出这个来

网友P:
最好先看下出厂电话,按照电话号码输入解,还有可以比较吉祥的号解是么6688 8866 8888等,大多数都会这么编的,你要是有原程序就在程序的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