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最大速

楼主(2008-12-07):
台达B系列伺服的最大速是3000转,对应的EH2的PLC内部数是多少?说明书看晕了,还是没看明白。0-10V对应的是0-4000。请教达人。

网友A:
首先,要确认你需要的是脉冲控制还是模拟量控制,0~10V为模拟量控制,当设定速度为3000时,电压为10V,如果电压设定为5V,对应的转速为1500。同理,如果设定转速为5000,那么10V时,转速为5000,5V时转速即为2500。主要看你设定的最大回转速度值,我们额定转速为3000转/分钟,所以最好在额定转速内设定此值。另外,如果是脉冲控制,我们电机为2500PPR,4倍频的,电极转一周为10000个脉冲,如果你设定了电子齿轮比,还需要结合电子齿轮比去计算PLC内部需要发出的脉冲数。在电子齿轮比为1:1的情况下,3000转需要发出3000*10000=300000000个脉冲

网友B:
楼主说的是转速3000RPM,对应PLC 发脉冲频率500KHz(电子齿轮比1:1时)。

网友C:
电子齿轮比1:1是时,上位机发10000个脉冲,电机会转一圈,转速为3000RPM是每分钟电机转3000转,也就是每秒钟电机转50圈,50圈需要50*10000个脉冲,也就是500K。

网友C:
楼主的问题可以参考手册对参数P1-40的说明。如果您将此参数设定为4000,电压10V对应的就是4000转,此参数是斜率的设定。

楼主:
明白了 ,谢谢大家的热情帮助。

网友D:
1,2,3,4楼说的对极了,就是这样的。

网友E:
不好意思,路过此地,只为积点积分发帖。
难道一天只能加2积分?

要多少积分才能发帖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