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最大速对应值

楼主(2008-12-07):
台达B系列的伺服转速3000转对应EH2的PLC的数字是多少?例如模拟量0-10V对应PLC是0-4000。说明书看不明白,请教达人。

网友A:
你说的是通讯 还是脉冲 ?

楼主:
脉冲。PLC给伺服发脉冲,中间要计算,所以要对应。

网友A:
你的问题不清楚 你的意思 让伺服电机转3000转?

网友A:
你的问题太笼统了 不太好回答你

网友B:
如果伺服控制器的电子齿轮比设为1:1,则10000个脉冲对应伺服电机1圈,所以PLC发脉冲频率500KHz时,电机转速为3000RPM。

楼主:
在程序里面对应的最大数值是多少?想让达到最大的转速,开集极接法是200K,对应的数

网友C:
伺服放大器参数里有最大值对应值看下就知道了,.0-10v,也就是10v对应那个最大值就是了.

网友D:
如果电机是3000RPM/MIN,那么50rpm/S。以五楼的朋友所说10000个脉冲对应伺服电机1圈,则需500000个脉冲。对应的脉冲频率就是500KHZ了。

楼主:
可是问题是PLC是台达的EH系列的,最大只能到200K.

网友D:
你可以提高电子齿轮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