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压力传感器相匹配的控制器

楼主(2008-12-07):
在恒压供水中,需要通过一个控制器设定压力值,这个控制器连在压力传感器与变频器之间!有谁知道这个控制器叫什么名字啊?什么型号的!先谢谢了!

网友A:
是压力变送器吧?

网友B:
你说的是不是pid哟!都用变频器了还需要什么连接器吗/在变频器上调压力就可以了。

网友A:
变送器输入压力信号,输出模拟量信号到变频器去。在变送器里头做PID功能。不过好像变送器不能做PID,用一块模拟和,模拟出的带PID功能的仪表足够应付

网友C:
微机给水控制器   TW2000K  我公司生产  02424500022

TW控制器经过多年的现场使用以及用户的建议,结晶出以下使用功能:

1.在线设定参数调整方便,特别是仅用加减键就可以设定压力,给厂家及用户都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2.设定压力和实际压力为三位数码显示,数以提高了对1.6Mpa,2.5Mpa远传压力表的显示精度及控制精度.在高层供水及特殊场合,能给您带来方便。

3.电源为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两种,开关电源抗干扰能力特别强,电压范围宽,特别是用于农村电网。

4.型号齐全,具有六台软起型号,汉字液晶显示,给您特殊场合的选型带来方便。

5.报警齐全,具有变频故障,远传表断线及短路故障或欠压超时和水位报警指示。

6.密码控制定时停机,在特殊问题上能给您带来方便。

7.可编程三段是时控起停(三起三停),分时断变压(六段压力子值)

8具有小流量停机功能(即休眠功能),在节能方面有特殊要求的场合能给您带来方便。

产品选购指南:

1.一用一补型:TW3000 124/T 二台软起

2.一用二补型:TW3000 136/T 三台软起

3.一用三补型:TW3000 148/T 四台软起

4.锅炉补水型:TW3000 123/T 带泄流阀输出

5.一用一备型:TW 2000/T 通用型

6.上下限报警型

7.锅炉循环泵压差控制型

8.空调冷却塔温差控制型

9汉字液晶显示迷你型:TW3000A 通用型

10特殊订做型:TW3000 AB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