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节能电机的节能效率?

楼主(2008-12-08):
经济危机使制造企业提前进入了冬天,为了使公司减少能耗方面的投入,想知道制造企业有哪些节能改造的空间?听说现在已经有节能电机产品,不知道节能效率有多高?相同功率的节能电机和普通电机的价格相差大概是多少?

网友A(2009-01-10):
节能效率比普通的是高点、但是不很明显;

价格相差却比较大;

网友B:
1、节能小于5%,但,是个实实在在的节能!

2、用变频器增大损耗大于10%,是个实实在在的损耗!

3、变频器的损耗你看得见,变频器本身发热,电机比工频运行时发热厉害得多,额定功率下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节能小于5%,但,是个实实在在的节能!

2、用变频器增大损耗大于10%,是个实实在在的损耗!

3、变频器的损耗你看得见,变频器本身发热,电机比工频运行时发热厉害得多,额定功率下降!

????

网友D:
节能电机比普通电机大约贵20-30%

网友D:
欢迎各位深入讨论此话题

网友D:
目前更多的是关注改变电机的控制方式实现节能,如:变频,但电机本身的节能却被忽视。

楼主(2009-02-17):
好象没有比较权威的说法,这应该是个研究的方向,但好象没多少人干兴趣啊

网友E:
若实现电机真正节能,首先必须了解这个新型节能电机它较同类型的电机改进了什么,再根据电机学理论确认这种技术改进是否科学,然后比较新旧同类型电机的性价比等。这才是正确的思维认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