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几个关于cc-link的问题以及型号

楼主(2008-12-08):
1,FX2n与FX2n进行CC-link主从通讯,需要专用电缆专用插头?型号是?
2,Q与FX2n进行cc-link通讯,是否专用电缆专用插头?型号是?
3,选一款12寸以上伪彩经济价格支持cclink通讯的屏,以及加的cc-link通讯板型号。
如果有供应商在最好了,我需要几个设备和插头电缆的型号。谢谢!

网友A:
1、2没有专用插头,3只有GT15系列才有CCLINK的模块,GT15-J61BT13(A900系列的已停产故此说)。

楼主:
谢谢2楼 真的很感谢,另外我找到一个三菱技术电话,你的回答跟他们一样,再次感谢,留个三菱的电话给大家,400-821-3030

网友B:
都不需要什么接头,只需将四芯屏蔽线一对一接上就行,连终端电阻都不用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