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 10KV线路补偿在什么位置补偿最好

楼主(2008-12-08):
谁知道 10KV线路补偿在什么位置补偿最好

网友A:
楼上正解

在变压器上端并联补偿柜

网友B:
在变压器后,也就是总开关之后紧接着就并上电容补偿柜。

网友C(2009-01-13):
在变压器后并上电容补偿柜。

网友D:
有高压补偿和低压补偿两种,一般厂家都在低压方面补偿即在变压器后。

网友E:
一般厂家都在低压方面补偿即在变压器后。

网友F:
10KV的电机应采用就地补偿,即电机运行时投入电容器,其控制在电机起动后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