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组态王与s7200通过电台连接,画面误报警问题

楼主(2008-12-08):
组态王通过电台与下面的4个s7200通过自由口通讯,通讯正常!下面是其中一个变量定义,深水泵是结构变量

组态王应用程序命令语言里面:

水井5远端报警=bit(水井5.水井源状态,6);
水井5闯入报警=bit(水井5.水井源状态,3);
水井5断电报警=bit(水井5.水井源状态,7);
水井5巡更报警=bit(水井5.水井源状态,4);

其它地方肯定没有给它们赋值,“=”前面这些变量连接到画面里,连到报警灯上,老是误报警。比如画面“水井5断电报警”报警啦,实际根本没有断电,PLC也没有变化!那位高手碰见过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直接用串口通讯有这个问题吗,组态王什么版本啊,驱动更新到最新了吗?还是不行,给亚控打个电话帮你解决吧。

网友B:
查V2011实际数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