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c control流量累积

楼主(2008-12-08):
Pac control里用浮点变量如何做流量累积精度高一些

网友A:
累计流量:    t1到t2时刻之间的时间乘以t2时刻的瞬时流量Qt2
就是(t2-t1)*Qt2

还可以用某时刻的瞬时来累加~~原理是一样的都是积分做,实现方法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