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断路器的选择

楼主(2008-12-08):
一台2.2K的电机直接启动,我打算使用D10A的断路器,领导从经济角度上考虑选用C16A的断路器,请问那个比较好?

假如这台电机是变频启动是否是可以选择C10A?

网友A:
C10A可以,2.2KW电机额定电流5A,10A的断路器可以用

楼主:
D10的价格较高,比C16/3P的贵几十块钱,

网友B:
C系列和D系列是有区别的,C系列用于一般的配电项目,D系列是电机负载用的。

主要是励磁电流曲线不一样,当你选用C系列带电机的话可能会出现启动时老跳闸的问题,虽然你的电流负载计算是够的。

网友C(2009-08-03):
比较断路器脱扣曲线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