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该如何设计

楼主(2008-12-08):
       经过长时间的设备管理工作,发现有好多设备的开关控制系统设计的都是把所有的共用一个断路器或者一个保险,不管是进口的设备还是国产都有这种通病。

     公司买回设备,我总是要经过漫长的实践,来改造设备的性能,提升设备的使用率。我们的设备自动化的程序越来越高,需要的开关量也越来越多,线路也复杂许多。一些厂家的设计为了节省成本,把一些开关的的保护措施都给取消了,直接把所有的同类开关公用一个保护。当有一个开关出现短路或者漏电时,所有的控制回路都出现失灵,给维修带来麻烦,更重要的是给生产上造成损失。

        就是现在我们公司的设备,厂家把所有的料位器和限位器,都一同接在同一个断路器上,都知道:料位器和限位器的共性都是提示位置的,可用图有区别的,如果料位器短路,限位器也误动作,设备就会连锁误动作,生产就会中断或者初一大批废料。我们公司一条生产线有102个料位器,80多个限位器,有一个料位器或者限位器出现短路,如果要查出其中的一个故障得多长时间?如果把限位器和料位器分成5个一组接个断路器,那就会省事的多,即使有一组出现故障,也不会影响别的设备,甚至不用停机就可以更换或者维修。

网友A(2009-01-10):
好实践经验。顶

网友B:
你可以在你认为的地方在加上开关或保险呀。

楼主(2010-03-30):
如果自己改不是也要花很多时间吗,干嘛不设计好啊

网友C:
得给很多钱才能做好设备,这些东西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种设计习惯和一种对客户的责任心。但是有时候客户并不会配合。为什么呢!因为设备投标时客户从来不会考虑到制作成本而是一惯地把交易价格压得很低,但为了拿到订单也只能这么做了。为什么国内的东西造不好,国内的豆腐渣工程多,我们抛开黑市里的东西后基本的问题就在此。所以慢慢地设计的工程师们也就习惯了一切都以省钱为主,其它的东西见鬼去吧。于是乎你也别发什么牢骚,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现实培养出来的人,然后我们的人再去培养我们的下一代,这样偱环下去后就可想而知了。因为现实社会上很多观念,人文,道义,责任等都被扭曲了,人不完整东西必定做不好,现在的人做事都以完成任务为主,老板呢都以捞一把为主。为什么国外能做出好东西来呢!这道理我明白但得大家常去思考,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