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ABB变频器的设定!!!

楼主(2008-12-08):
各位师傅帮下忙,我这有个温度的智能表连着变频器,原先好象是根据温度变化,变频器就能自己改变频率,好象是PID,现在变频器的参数给别人改了,不能自动了,我只能根据表的温度手动调频率,我看说明书也没懂,哪位师傅给出详细的设定啊,我是新人,先谢谢了!

楼主:
变频器的型号为ACS550,并且那个温度表好象也有PID功能,我也不清楚表给变频器的是反馈信号呢还是调节频率的信号.

网友A:
看看变频器的控制方式在,远程还是就地

楼主:
是远程的,不是local.

网友A:
检查1001/1103

的设置

网友B:
参数被人改了一下难以恢复的,现场解决吧,楼主哪的?

网友C:
先初始化,再选择PID宏,重新设置差数!

楼主:
谢谢了,各位,wo

网友D:
说具体点给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