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矩阵切换器,视频矩阵,音视频矩阵,视频矩阵切换器,切换器,AV矩阵

楼主(2008-12-08):
SMS 3000 网络型多屏拼接处理器
SMS 3000Series正面图 SMS 3000Series背面板
Samplex公司的多屏处理器是专门针对LCD液晶和MPDP等离子或投影拼接显示系统而研发的多屏图像处理设备,能与MPDP或投影拼接显示系统实现完美结合,彻底解决了市面上其它品牌处理器与MPDP配合使用出现字体、图像变形和不满屏等一系列不匹配的问题。并且能与DLP或一般背投拼接显示墙兼容配合使用。
SMS 3000series多屏拼接处理器是基于C/S结构的网络型多屏拼接处理器。采用了当前世界先进的多屏图形处理技术,结合Samplex公司特有的软件工作平台,可以通过网络链接管理将处理器上的插入信号如复合视频、S-Video、RGB、计算机网络、高清晰图片信号等,方便地显示于由SMS 3000series处理器驱动的 MxN 高清晰大屏幕上。
SMS 3000series多屏图型处理器能够同时驱动多达24个显示单元,支持每个通道分辩率达1600x1200。配合大屏幕应用管理系统软件,实现各种信号窗口任意缩放及移动以及视频窗口叠加显示等。
SMS3000系列包括了多种型号及配置,可以满足用户的不同需求:如对显示屏幕数量的要求以及系统输入输出信号的不同选择,并可根据用户具体应用提供具有特殊功能的系统。
特性
* 创建一个独立的可跨多个屏幕的逻辑显示桌面。
* 同时显示Video、RGB、网络工作站、高清晰图片等信号源。
* 预先设置显示界面,并可方便地实时修改。
* 任意跨屏设置窗口尺寸和位置,任意拖动窗口。
* 可持续工作,且不受工作站非相关故障的影响。
* 支持每屏从640×480 至 1600×1200,8、16、32色彩位。
* 可驱动所有类型的投影机、监视器、MPDP等显示设备。
* 处理器客户端软件集成显示拼接墙的各种控制功能,能通过网络控制显示拼接墙的开关和信号切换等。
* 通过局域网远程操作处理器视频和VGA等信号窗口,并能在网络控制端对不同的信号窗口添加所需字幕。
* 远程计算机屏幕图像网络传输功能。
* 对硬件环境没有特殊要求,工作站端只需入网即可,无须增加特殊线路。
* 屏幕控制功能易于操作和维护。
* 所显示的网络工作站图像窗口数目没有限制。
应用领域
* 调度及网管中心
* 各公用机构调度监控中心(电力、水利、石油、天然气、自来水、铁路、高速公路等)
* 交通管理中心/公安交警指挥中心
* 广告宣传、信息发布系统
* 会议、会商系统
* 国防、卫星、航天控制中心
* 军事指挥模拟作战系统
* 工业实时监控系统
* 配合GIS、GPS系统显示控制
技术参数
工作平台
操作系统 Windows NT4.0 / Windows Server 2003 /Windows XP
图形用户界面 Windows, X Window
CPU P4 2.8G 以上
内存 1GB以上
图形处理
图形处理器(单通道) S3 Savage 4
显示内存(单通道) 16MB
分辨率(单通道) 从640×480 到 1600×1200
色位(单通道) 8, 16, 32 bits
色彩(单通道) 256, 64K and 16.7M
刷新频率(单通道) 56—85HZ
总线结构 32位 PCI
显示输出
输出通道 最多驱动24个显示单元
物理接口 VGA/DVI
视频输入
输入 最大支持144路video
制式 NTSC/PAL/SECAM
物理接口 复合视频端口(AV);S-video端口
显示能力 每屏可显示1-9个实时动态的视频窗口 (可选)
RGB 输入(可选)
输入 支持1-8路RGB
分辨率 从640×480 到1600×1200 / 每个通道
物理接口 HD15
网络接口
Interface 10/100M以太网自适应,可选1000M或双网口
物理接口 RJ 45
输入输出设备(标准)
键盘 104-Key, PS/2
鼠标 标准PS/2
串行口 RS232
并行口 LPT
电源
类型 1 + 1 真冗余备份,可热插拔
频率 50/60Hz
电压 115V/230V AC
功耗 300W/450W 可选
使用环境
温度 0℃ 到 50℃
湿度 10% 到 90%

SMS 5000网络型多屏拼接处理器
SMS 5000实物图(高为7U)
  SMS 5000网络型多屏处理器是一款应用极广、功能强大并具有极佳性价比的高端多屏图形处理器,用于高清晰显示拼墙系统。它运行在Windows 2000/XP操作系统下,提供大幅面高分辨率的Windows图形显示环境,活动Video、RGB信号和来自网络的计算机桌面或窗口等各种类型的图像信号均可以在显示拼墙上完美显示。
SMS 5000基于C/S结构的网络型多屏拼接处理器。采用了当前世界先进的多屏图形处理技术,结合Samplex特有的软件处理平台,能够同时驱动多达160个显示设备,支持每个通道分辩率达1600*1200。配合大屏幕应用管理系统软件,实现各种信号窗口任意缩放及移动以及视频窗口叠加显示等。
 SMS 5000多屏处理器拥有1+1系统备份功能和2+1热插拔真冗余电源,系统报警侦测采用4个内建温度传感器,带风扇转速侦测以及电源报警侦测功能,机箱通过5个8cm热拔插滚珠轴承式风扇使系统内部保持正常的温度,保证了系统的超长时间可靠运行。
SMS 5000系列包括了多种型号及配置,可以满足用户的不同需求:如对显示屏幕数量的要求以及系统输入输出信号的不同选择,并可根据用户具体应用提供具有特殊功能的系统。

特性
* 创建一个独立的可跨多个屏幕的逻辑显示界面。
* 同时显示Video、RGB、网络工作站、高清晰图片等源信号。
* 预先设置显示界面,并可方便地实时修改。
* 任意跨屏设置窗口尺寸和位置,任意拖动窗口。
* 可持续工作,且不受工作站非相关故障的影响。
* 支持每屏从640×480 至 1600×1200,8、16、32色彩位。
* 可驱动所有类型的投影机、监视器、MPDP等显示设备。
* 通过局域网远程操作处理器视频和RGB等信号窗口,并能在不同的信号窗口添加所需字幕。
* 远程计算机屏幕图像网络传输功能。
* 对硬件环境没有特殊要求,工作站端只需入网即可,无须增加特殊线路。
* 屏幕控制功能易于操作和维护。
* 所显示的网络工作站图像窗口数目没有限制。
应用领域
* 调度及网管中心
* 各公用机构调度监控中心(电力、水利、石油、天然气、自来水、铁路、高速公路等)
* 交通管理中心/公安交警指挥中心
* 广告宣传、信息发布系统
* 会议、会商系统
* 国防、卫星、航天控制中心
* 军事指挥模拟作战系统
* 工业实时监控系统
* 配合GIS、GPS系统显示控制
技术参数
工作平台
操作系统 Windows NT4.0 / Windows Server 2003 /Windows XP
图形用户界面 Windows, X Window
CPU P4 2.8G 以上
内存 1GB以上
图形处理
图形处理器(单通道) S3 Savage 4
显示内存(单通道) 16MB
分辨率(单通道) 从640×480 到 1600×1200
色位(单通道) 8, 16, 32 bits

楼主:
ie了科技投入uioh科技部;是的而后而客人;来说;楼上的目光;

网友A:
RGB矩阵

RGB矩阵RGBHV分量视频体系结构符合高带宽矩阵路由的行业标准,支持视频分辨率最高达到并超过1920X1440@75Hz,并具有极低的串扰和400MHz的视频带宽,专业矩阵产品能满足当今专业应用的各种需求,主要用于从电脑系统切换高清晰度图像输出到大型的投影或其他显示设备上,这些要求严格的应用如实况演出、体育场馆、政府/军队应用、监控控制中心、大型仪式场合等。在用于执行重要任务环境的大型机器上还提供了冗余电源。
特性:
RGB系列计算机信号切换器矩阵是专门为计算机显示信号以及高分辨率RGB图像信号的显示切换而设计的高性能智能矩阵切换设备,用于将各路电脑信号输出通道中的任一通道上,该系列产品广泛用于大屏幕显示工程、监控调度中心、军事指挥中心、多媒体会议室等场合。
• 本产品是具有高可靠性的智能设备,设计中采用容错技术,并可以自我判断故障点、启用备用电路,并采用了高抗干扰能力的通信接口电路,保证了通信的可靠性,具RS232通信功能,用户可以方便的完成演示过程中的信号切换。带音频型号还具备双声道的平衡音频切换,音频可以与RGBHV信号同步切换或单独切换
• 本产品带有断电现现场切换记忆保护、LCD液晶显示等功能,具备RS232通讯通讯接口,可以方便与电脑或各种集成控制设备(如快思聪、AMX控制系统)配合使用。
• 优异的电路设计、工业级的电子元件以及先进的生产工艺,保证了产品高性能、高稳定性。
功能特点
◆ 兼容复合视频、S-视频、分量视频、RGBHV 、HDTV、RGsB,◆平衡/非平衡立体声音频(带音频型号)
◆ 400MHz(-3dB)的满载视频带宽
◆ 数字同步信号重整处理
◆ 15组全局状态记忆
◆ 前面板LCD显示操作信息和IO通道信息
◆ 简洁便捷的键盘控制和可级联的RS-232控制
◆ 通过ID码配置可方便地通过一个RS-232接口控制多达255台的RGB矩阵、VGA矩阵以及AV矩阵
◆ 内置宽输入电压国际通用电源
◆ 机架安装的全铝合金机箱
常用规格:

型号 输入 输出 接口 音频接口 尺寸(H×L×W)
SMT RGB0808HV 8 8 5BNC 可选 160×485×280
SMT RGB1608HV 16 8 5BNC 可选 160×485×280
SMT RGB1616HV 16 16 5BNC 可选 285×485×280
SMT RGB2408HV 24 8 5BNC 可选 285×485×280
SMT RGB2416HV 24 16 5BNC 可选 444×485×280
SMT RGB2424HV 24 24 5BNC 可选 444×485×280
SMT RGB3208HV 32 8 5BNC 可选 444×485×280
SMT RGB3216HV 32 16 5BNC 可选 444×485×280
SMT RGB3224HV 32 24 5BNC 可选 444×485×280
SMT RGB3232HV 32 32 5BNC 可选 444×485×280
SMT RGB6408HV 64 8 5BNC 可选 710×485×300
SMT RGB6416HV 64 16 5BNC 可选 710×485×300
SMT RGB6424HV 64 24 5BNC 可选 710×485×300
SMT RGB6432HV 64 32 5BNC 可选 710×485×300
SMT RGB6448HV 64 48 5BNC 可选 710×485×300
SMT RGB6464HV 64 64 5BNC 可选 710×485×300

技术参数:
输入接口: 8-64路5BNC(RGBHV)
立体声音频同步(选装)
输出接口: 8-64路5BNC(RGBHV)
立体声音频同步(选装)
RGB模拟通道: 带宽400MHz
输入电平2Vp-p
输入阻抗75Ω
输出阻抗75Ω
行场同步通道:输入TTL电平
输出TTL电平
输入阻抗1KΩ
输出阻抗75Ω
同步极性 跟随输入
音频通道: 带宽100KHz
输入阻抗 高阻
输出阻抗 50Ω
控制方式: 面板手动控制、RS-232控制
传输距离: 50~80m
支持分辨率: 1600*1200
电源: 交流220V/50Hz

详情咨询:三星液晶屏华南营销中心 1360 2434 484 徐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