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3-1硬件组态遇到问题!

楼主(2008-12-08):
我用的是SIMATIC.STEP.7.V5.4.IncL.SP3,在硬件组态编译343-1,编号:6GK7 343-1EX30-0XE0   V2.0时,总是报错!详细资料为:模块(CP 343-1):生成系统错误 SDB:规则文件出错或找不到规则文件。

之前编译没有问题,突然就有了很奇怪也不知道如何解决,望高手指教!

网友A(2009-10-25):
你需要下载硬件组态文件 在百度查询,可以查询

网友B:
在网站下载组态手册可以查找解决策略

网友C(2010-03-17):
1.看看你硬件配置表中有没有你现在的CP343-1的版本,如果有的话,将其删除,重新在硬件配置中添加上CP343-1,重新编译
2.STEP7安装路径下,SETP7\s7wbx\rul文件夹下有没有3个后缀.err的文件?如果没有,修复STEP7安装或从其他机器上拷过来。
3.可以先将STEP7项目中的system data 删除,然后在HW Config里编译保存再下载一次。最好还是拨打400-810-4288热线,提供CPU的详细诊断信息帮助分析问题原因。

网友D(2010-09-03):
3楼是高手,我也碰到过,按3楼的方法做能够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