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温控器PXW-7能控制-20摄氏度,却不能控制0摄氏度,改如何设置?

楼主(2008-12-08):
请教富士温控器PXW-7能控制-20摄氏度,却不能控制0摄氏度,改如何设置?

楼主:
自己给自己答复吧,这块表采用4段温控,需要单独写程序才能实现,新型的PXR,可以实现8段控制,也需要单独写程序哦。

网友A(2009-01-13):
请问有没有这款温控器的说明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