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不平衡电路零线电流怎么计算

楼主(2008-12-08):
有三根加热器,分别为10,20,30KW,星形连接在三相电源中,请问零线电流为多少?

网友A:
计算很麻烦,一般都是采用相量图估算吧,很久没考试了,请看看电工基础~

网友B:
引用楼主的:有三根加热器,分别为10,20,30KW,星形连接在三相电源中,请问零线电流为多少?
――――――――――――――――――――――――――――――― ――――――――――――――――――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但是,在解答这个问题时,还是要先限定一些参数(即:先假设条件),以免发生歧义。下面的算法谨供网友们参考。

  根据楼主的题意设:三根加热器R1、R2、R3是纯电阻元件,额定电压为220V,额定功率分别为10kw,20kw,30kw。电源是正弦对称三相四线制

(220v / 380v)交流电源、且容量远大于负载总容量(即:可以忽略电源及包括中性线在内的输电线路对负载供电时的压降损失)。

  解:

  R1、R2、R3联成星形电路,由于有中性线的存在,所以R1、R2、R3都工作在额定220v电压下。它们各自的工作电流(有效值)为:

I1=10kw / 220V=45.45A

I2=20kw / 220V=90.91A

   I3=30kw / 220V=136.36A

  给三根加热器的联结星点上的四个电流标定方向,设:I1、I2、I3都是流进“星点”的电流,取正号,设:中性线上的电流In 是流出“星点”

的电流,取负号。

<接第三楼的内容>

网友B:
<紧接第二楼的内容>

网友C:
楼上的算法不错,支持,顶一下,对知识又复习了一下,呵呵。

楼主:
凑足十个字,谢谢2楼大哥

网友B:
   不用谢!相互学习嘛。

网友B:
  正弦交流电的四种计算方法中有两种比较简单,它们是用复数来计算的解析法和用矢量图来计算的图解法。图解法比较容易理解,解析法比较精确。通常是两种方法配合使用,楼主提供的一组功率数据比较特殊。所以,用图解的方法也能得到很精确的结果:

网友B:
  由于楼主这个题目所给出的这一组功率数据较特殊,我们工人还有更简便的解法:

楼主:
不错不错,学习了,有很多基础的东西可能很多人都搞忘了,前几天我们电气总工就差点把电流算错了,呵呵

网友D:
不错,wanggg能认识你吗

网友B:
  可以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嘛!

网友E:
挺好的啊谢谢你们辛苦了

网友F:
请问三楼计算中的j78,73和j118.09是怎么得来的?

还望指教!

网友B:
回复:雨夜闻茶香 关于

请问三楼计算中的j78,73和j118.09是怎么得来的?

还望指教!

下面是对以上问题的回复:

网友G:
能人,又复习了回,电流叠加,矢量和

网友B:
用图文并茂的形式来回答问题比较容易使人理解。下面是对14帖的补充说明:

网友H:
学校的时候还会做做~~~

网友I:
上学的时候,数学就学的不好。

真佩服这些数学专家。

网友J:
顶一下wanggp.学习了

网友F(2009-01-09):
老师,确实是老师,学生拜读!谢谢

网友K:
顶一下!说的图文并茂很详细!

网友L(2010-11-15):
渴望无限!

网友:
好好学习。。。数学是我的短处。。。

网友M(2011-02-09):
我单位有照明配电柜A相51.1A     B相53.5A    C相51.1A     N 电流23.5A这是为什么?

网友N:
照明配电柜A相51.1A B相53.5A C相51.1A N 电流23.5A------N线电流如此之大是不正常的,有可能一是照明灯局多是日光灯,武功功率相对来说过大,功率因数很低;二是有漏电或者有人偷电了!

网友M:
照明配电柜是用于商业照明,是否由于使用大量的节能灯、金卤灯的原因。请问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O:
对:zjsycwyk 关于

我单位有照明配电柜A相51.1A     B相53.5A    C相51.1A     N 电流23.5A这是为什么?

    “由于使用大量的节能灯”---有可能是3次谐波电流在N线上的叠加!

    加大N线!

内容的回复:

网友P(2012-03-01):
请问三楼计算中的-45.45和-68.18是怎么得来的?

还望指教

网友P:
有三根加热器,分别为8,6,6KW,星形连接在三相电源中,请问零线电流为多少

网友Q(2012-05-16):
好哦  受教了 感谢各位多多讨论

网友R(2013-02-14):
请问老师:100台电脑的机房 如何用三相四线制布线

网友S(2013-05-10):
是否可以将电流全部分解到xy轴在合成来计算

网友T(2014-05-17):
引用 网友B:
<紧接第二楼的内容>

阻性负载上的U i 同相何来的电流滞后??

网友U:
怎么部分内容看不到?

网友V(2020-06-26):
老师,确实是老师,学生拜读

网友W(2024-11-15):
怎么看不到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