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离心风机高频率运行(40-50HZ)风压高时,不能下调运行频率

楼主(2008-12-08):
变频调速离心风机高频率运行(40-50HZ)风压高时,不能下调运行频率,下调频率后风机过载停机。是何原故,如何解决?

风机D1100

变频电机:355KW

变频器:西门子759A  6SE7037-0EK60-E

网友A:
可以将把停机时间再延迟一点,根据生产需要为止

网友B:
加长减速时间到60S就好了

网友C:
明显的减速过流,因为风机惯性太大,把减速时间到200s都不多。

网友D:
是不是使用转矩提升功能,以前15KW变频器驱动15KW离心风机时遇到过,还有就是楼上说的加减速时间,必要时加制动单元

网友E:
应该是制动时间短了,但是你要考虑一下加减速的曲线啊

网友F:
楼主说的意思可能是正在运行的变频器发现风压高了,不停机及时降低输出频率希望使风压降下来,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变频器都要跳过流、过载或者过压等故障,您只要把变频器完全停下来后,再把变频器输出频率降低到合适点,再运行变频器一般就不会再出现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