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将十进制转换成十六进制

楼主(2008-12-08):
最近需要用PLC与变频电源通讯,在人机上修改电压,频率的值,但是变压器需要接收十六进制的数据,请教各路高人,三菱FX2N PLC如何将十进制数据转换成十六进制的?

网友A:
有转换指令可以用啊。

楼主:
那个指令是十进制转换十六进制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指令是十进制转换十六进制的呢?

网友C:
本身传送的就是十六进制的数

楼主:
需要把十进制转换成十六进制后再分为高8位和低8位传送到变频电源的电压或频率的地址.需要详细讨论此问题的人赶紧回复,我也是最近才通讯成功的.不懂的又不虚心学习的勿扰!!

网友D:
有转换指令可以用啊,需要把十进制转换成十六进制后再分为高8位和低8位

楼主:
三菱FX2NPLC什么指令是把十进制转十六进制的呢,高8位与低8位用程序需要怎么样分?

网友E:
看看书,我想。用指令也行

楼主:
FX系列的指令我看了个遍,好像都不行的哟

网友F:
你可以这样做;

先MOV D0 K4M0,然后再将MOV K2M0 D1,MOV K2M8 D2,用两个字把高低8位分开;再通过串口发送出去;

发出去的数据本身就是十六进制的了,不用管;

网友G(2009-05-20):
没有这个指令,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H(2010-01-04):
如何通过PLC编程实现串口接受到的ASCII码转换为十进制?

网友H:
上面提的问题请各位高人帮一下忙。

网友I:
三菱FX2N PLC进制转换8位模式(M8161---ON)

例如:将十进制的58(5800)HZ 通过D0,采用ASCI指令,将其转成16进制(K5800=H16A8),传输到D20、D21、D22、D23

MOV   K5800   D0

ASCI   D0(K5800)   D20   K4

其结果:

D20=H31(1)

D21=H36(6)

D22=H41(A)

D23=H38(8)

如果需要将变频的数据读出,并传输到文本,采用HEX指令

HEX   D20   D30   K4

D20-D23数据仍然同上,是16进制,而D30此时就是所需的10进制数据,执行后的D30=K5800

网友H:
谢谢了,我用的是西门子S7-200,书上只有整数(双整数)转换为ASCII指令,没有ASCII码转换为整数的指令。我现在的困难是通过RS485传过来的是ASCII码值,如何通过编程将其转换为十进制数。看能否帮忙?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关于谢谢了,我用的是西门子S7-200,书上只有整数(双整数)转换为ASCII指令,没有ASCII码转换为整数的指令。我现在的困难是通过RS485传过来的是ASCII码值,如何通过编程将其转换为十进制数。看能否帮忙?

ascii码转化成十进制,就是用ascii减掉3030H,然后逐位乘以相应的十的倍数,加起来就行,

网友H:
各位老师我想问个问题,用S7-200控制步进电机带动电磁阀转动,是不是必需用高速脉冲PTO来编程?谢谢!

网友K(2015-05-08):
引用 网友I:
三菱FX2N PLC进制转换8位模式(M8161---...

 你这是有问题的,首先ASCI指令的第一个操作数应该为16进制的数,你这用的D0给的K5000是10进制的,所以你这有问题,得不到你要的结果,还是要首先把K5000转换成16进制在赋给D0

网友L(2015-12-28):
引用 楼主:
需要把十进制转换成十六进制后再分为高8位和低8位传送到...

怎么做到的呢,请赐教,正好工作中遇到这个问题,很头疼

网友M(2019-09-18):
引用 网友L:
回复内容:对: 楼主  需要把十进制转换成...

------------------你好,我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您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