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如何判断压力开关的好坏

楼主(2008-12-08):
请问各位     如何判断压力开关的好坏.             我的压力开关总是报警,幸好把信号旁通了,要不然就的造成关断了.  我把开关的两根线如果短接了没有报警,但是一恢复原状就报警.     用万用表怎么进行判断,或者其他的方法.  谢谢 !!!

网友A:
拿到加压泵上,加压看在原来设定的报警压力时,报警是否正常?

网友B:
拿到有标准压力的地方校一下

网友C:
二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