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与PC通讯故障?

楼主(2008-12-08):
最近使用西门子LOGO。在PC上写好程序后,当与LOGO连接时发现无法下传程序。进行端口检查的时候,系统报端口错误。检查连线。发现并无错误。在PC机控制面板端口属性上。也无发现异常。请教各位,当PC与LOGO进行通讯出现无法下传程序时,如何解决改故障。

网友A:
Toole--online test--LOGO! Soft-Comfort--Select New Inter face...

弹出你计算机中的通讯口列表,选择正确的口.

网友B(2009-02-17):
COM口设置有问题

网友C(2009-05-20):
你的编程软件是什么版本的,使用的是什么通信电缆USB的吗?我建议你升级一下你的编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