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怎么加密?

楼主(2008-12-08):
请教各位大侠,威伦触摸屏怎么加密?就是上载下载加密。需要另外加程序吗?知道的话发表一下,谢谢!

网友A:
不用另外加程序,在软件有应用里面有一个设定工作参数,最后一栏就是设定密码的,可以分等级。

网友B:
途径:

编辑--系统参数--一般--密码,在这里设密码

密码只对上载起作用,对下载无作用.

网友C:
你说的是EB500,还是EB8000

QQ:470331240 手机 13761012595

网友:
对:老愚者 关于

途径:

编辑--系统参数--一般--密码,在这里设密码

密码只对上载起作用,对下载无作用.

内容的回复:

非常感谢,你给我的意见最清楚。

网友D(2010-08-12):
哪个系列都一样

网友E(2012-10-22):
不用另外加程序,在软件有应用里面有一个设定工作参数,最后一栏就是设定密码的,可以分等级

网友F(2013-08-16):
编辑--系统参数--一般--密码,在这里设密码

密码只对上载起作用,对下载无作用.

其实  设密码  也没有 什么用处

我的程序 界面  就没有加过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