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组成与常见故障及维修对策

楼主(2008-12-08):
1 引言
  变频调速技术是现代电力传动技术重要发展的方向,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交流变频技术从理论到实际逐渐走向成熟。变频器不仅调速平滑,范围大,效率高,启动电流小,运行平稳,而且节能效果明显。因此,交流变频调速已逐渐取代了过去的传统滑差调速、变极调速、直流调速等调速系统,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于冶金、纺织、印染、烟机生产线及楼宇、供水等领域。但是由于受到环境,使用年限以及人为操作等因素,影响变频器的使用寿命大为降低,同时使用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故障。下面我们就变频器的组成与常见故障及对策和大家一起探讨。一般分为整流电路、平波电路、控制电路、逆变电路等几大部分。

2 整流电路
  整流电路的功能是把交流电源转换成直流电源。整流电路一般都是单独的一块整流模块,但不少整流电路与逆变电路二者合一的模块如富士 7MBI系列。
整流模块损坏是变频器常见故障,在静态中通过万用表电阻挡正反向的测量来判断整流模块是否损坏,当然我们还可以用电压表来测试。
有的品牌变频器整流电路,上半桥为晶闸管,下半桥为二极管。如大功率的丹佛斯、台达等变频器。判断晶闸管好坏的简易方法,可在控制极加上直流电压(10V左右)看它正向能否导通。这样基本大致能判断出晶闸管的好坏。
另外,富士变频器G9S(P9S)11kW以下的整流模块的特点为该模块集中成五种功能。整流,预充电晶闸管,制动管,电源开关管,热敏电阻。如CVM40CD120整流模块引脚及功能的名称。
整流:R、S、T、A(+) N-(-)
充电晶闸管:A1、P1、G+n(触发)
制动管:DB、N_、G7(触发) DB1 B+是其续流二极管
电源开关管:D8、S8、G8
热敏电阻: Th1 Th 2
G9S(P9S)15kW~22kW,整流模块为(VM100BB160)它的功能除整流外还有预充电晶闸管。功率在30kW以上的整流模块为单一整流功能。功率75kW以上为多组并联整流模块。

3 平波电路
  平波电路在整流器、整流后的直流电压中含有电源 6倍频率脉动电压,此外逆变器产生的脉动电流也使直流电压变动,为了抑制电压波动采用电感和电容吸收脉动电压(电流),一般通用变频器电源的直流部分对主电路而言有余量,故省去电感而采用简单电容滤波平波电路。
对滤波电容进行容量与耐压的测试,我们还可以观察电容上的安全阀是否爆开。有没有漏液现象来判断的它的好坏。

4 控制电路
  现在变频调速器基本系用16位、32位单片机或DSP为控制核心,从而实现全数字化控制。
变频器是输出电压和频率可调的调速装置。提供控制信号的回路称为主控制电路,控制电路由以下电路构成:频率、电压的“运算电路”,主电路的“电压、电流检测电路”,电动机的“速度检测电路”。运算电路的控制信号送至“驱动电路”以及逆变器和电动机的“保护电路”,但实际使用变频器时,其维护工作也比较复杂。这里就变频器控制电路故障报警产生原因提供以下一些处理方法。
常用变频器在使用中,是否能满足传动系统要求,变频器参数设置尤为重要。设置不正确会导致变频器报警而不能正常工作。
  4.1 参数设置
  变频器出厂时,厂家对每个参数都预设一个值,这些参数叫出厂(缺省)值。一般缺省值并不能满足大多数传动系统的要求。所以用户在正确使用变频器之前,要求对变频器参数做如下设置:
  1) 确认电机参数设定电机的功率、电流、电压、转速、最大频率。这些参数可以从电机铭牌中直接得到
  2) 变频器采取的控制方式,即速度控制、转拒控制、PID或其它方式。选定控制方式后,一般要根据控制精度需要进行静态或动态辨别。
  3) 设定变频器的启动方式,一般变频器在出厂时设定从面板启动,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启动方式。可以用面板、外部端子、通讯方式等几种。
  4) 给定信号的选择,一般变频器的频率给定也可以有多种方式。面板给定、外部给定、外部电压或电流给定、通讯方式给定。当然对于变频给定也可以是这几种方式的一种或几种方式之和,正确设置以上参数后,变频器基本能正常工作,如要获得更好的控制效果则只能根据实际情况修改相关参数。一旦发生参数设置故障,可根据说明书进行修改参数.如果不行可数据初始化,恢复缺省值.然后按上述步骤重新设置,对于不同品牌的变频器其参数恢复出厂值方式也不同。
  4.2 “OC”过流报警故障
  这是变频最常见故障,首先排除由于参数问题而导致的故障,例如:电流限制,加速时间过短有可能导致过流的产生。然后就必须判断是否电流检测电路问题,以FVR -075G 7S-4EX为例,有时看到FVR -075G 7S-4EX在不接电机运行的时候面板会有电流显示,电流来自于哪里呢?这时就要测试一下它的3个霍尔传感器是否出了问题。
  4.3 “OV”过压故障
  首先先要排除由于参数问题而导致的故障,例如 :减速时间过短,以及由于再生负载而导致的过压等。然后可以看一下电压检测电路是否出现了故障。一般的电压检测电路的电压采样点都是中间直流母线取样后(530V左右的直流)通过阻值较大的电阻降压后再由光耦进行隔离,当电压超过一定值时,显示“ 5” 过压 (此机为数码管显示)可以看一下电阻是否氧化变值,光耦是否有短路现象。
  4.4 “UV”欠压故障
  首先可以看一下输入端电压是否偏低、缺相,然后看一下电压检测电路鼓掌,判断和电压相同。
4.5 “OH”过热故障
  变频器温度过高,检查变频器的通风情况,及轴流风扇运转是否良好。有些变频器有电动机温度检测装置,检查电动机的散热情况,然后检查检测电路各器件是否正常。
4.6 “SC”短路故障
  可以检测一下变频器内部器件是否有短路现象。以安川 616G 545P5为例,模块、驱动电路、光耦是否有问题,一般为模块和驱动的问题,更换模块修复驱动电路。“SC”故障会消除。
4.7 “FU”快速熔断故障
  现行推出的变频器大多推出了快熔故障检测功能。特别是大功率变频器,以 LG SV030IH-4变频器为例。它主要是对快熔前面后面的电压进行采样检测。当快熔损坏以后必然会出现快熔一端电压丢失,此时隔离光耦动作,出现FU报警。
更换快熔就应能解决问题,特别是应该注意的是更换快熔前必须判断主回路是否有问题。

5 逆变电路
  逆变电路同整流电路相反,逆变电路是将直流电压变换为所要频率的交流电压,以所确定的时间使上桥、下桥的功率开关器件导通和关断。从而可以在输出端U、V、W三相上得到相位互差120°电角度的三相交流电压。
逆变电路通常指的就是IGBT逆变模块(早期生产的变频器为GTR等功率模块)IGBT模块损坏也是变频器常见的故障。对于IGBT模块,我们介绍最简单的测量方法(专业不是这样测量),用指针万用表电阻10k档表棒去触发GwEw(黑笔碰Gw,红笔碰Ew)则P到W可导通。当GwEw短路,P到W则关闭,其它各管引脚同理。
测量耐压值可用晶体管参数测试仪,但是要短接触发端G-E才能测C-E的耐压值。IGBT模块损坏,大多情况下会损坏驱动元器件。最容易损坏的器件是稳压管及光耦。反过来如驱动电路的元件有问题如电容漏液、击穿、光耦老化,也会导致IGBT模块烧坏或变频输出电压不平衡。检查驱动电路是否有问题,可在没通电时比较一下各路触发端电阻是否一致。通电开机可测量触发端的电压波形。但是有的变频器不装模块开不了机,这时在模块P端串入假负载防止检查时误碰触发端或其他线路烧坏模块。

6 结束语
  变频器的科技含量较高,是强电与弱电相结合的设备,因此其故障多种多样。只能从实践中不断的总结、探索出一套快速有效处理变频器故障的办法。以上只是本人在实践中的一点心得。希望与大家共同讨论,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好的为广大客户服务。

网友A(2009-09-24):
我有一台06年备件的新变频器,上几天用了66小时后先报电机故障后报IGBT故障后变频器烧毁

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希望能详细点》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V71的施耐德变频器运行后报故障停车,我看见的故障是中控给定到变频器,但它没有输出是什么原因,外部接线什么的都正常。后来拆下来试了几次她又恢复正常了。我没有搞懂是什么原因希望帮我分析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