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松下FP-X的问题

楼主(2008-12-08):
想知道在PLC锁密码和禁止上传,并没有源程序的情况下,怎么利用FPWIN软件读取或修改寄存器的数值?

网友A:
能读能修改就不叫密码了啊

网友B:
那还不如用触摸屏或者组态软件呢

网友C:
直接建立一个空程序点上线,然后在线数据监控中就可以修改或读取寄存器的数值

楼主:
好的谢谢GEZWL,我怕FP-X与众不同破坏程序

网友A:
加了密码你这样可以进去 ????????

网友D:
可以联系我,QQ106748835.